问一下,面试时人家问WIFI和蓝牙协议是什么该怎么回答好呢?

楼主(2021-04-19):
每当面试人家几乎都会问这两个协议,自己做硬件的不是很多得内部协议是什么,麻烦各位大牛给点建议

网友:
问这个问题的基本也是半桶水,这个协议一两句能讲明白?怎么接入,调度,控制还是很复杂的。

网友A:
    除非自己做协议,国内基本就是CMW500直接测起,管他什么WIFI、BT、NB-IOT都一样,读数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非自己做协议,国内基本就是CMW500直接测起,管他什么WIFI、BT、NB-IOT都一样,读数就完了

    是的,简单粗暴。国内基本都是CMW500.

网友:
    ,随便说一些,就很OK了,很多人都不清楚具体协议讲的什么,能讲出来一些基本概念和自己的理解就很厉害了

网友:
    使用的是802.11 就行了

网友:
    你可以跳开这个问题  说你熟悉的

网友:
    我们还是缺乏基础的研究  一直最求效率搞应用  所以基础的东西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