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 和 LTCC 基板对芯片工作温度影响有多大?

楼主(2021-04-19):
    BT 和 LTCC 基板对芯片工作温度影响有多大?

网友:
    对比 LTCC 和 BT 封装,芯片工作温度的变化较小

网友:
    其主要原因是 ASIC 大功率芯片上表面紧贴热沉,其产生的绝大部分热量往上耗散,形成了热耗散通路,大功耗芯片的热少量向基板方向传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