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一个关于Multisim TVS二极管电路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1-04-19):
电磁阀由MOSFET来控制,用TVS二极管来吸收mos管断开时电磁线圈产生的感应能量,仿真时间2ms,步长10us,在Mos管断开时TVS管的电压会出现震荡,无法收敛,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模型有问题吗?

网友:
    振荡是因为TVS管被击穿产生了瞬间大电流,R1因为大电流分压,TVS就无法达到击穿电压

网友A:
    大电流消失,线圈电流不能突变,又产生感应电动势,从而又击穿TVS,产生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消失,线圈电流不能突变,又产生感应电动势,从而又击穿TVS,产生大电流

呃呃呃  这个 我想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