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处理器封装工艺流程设计

楼主(2021-04-19):
    由于系统小型化要求,数字处理分机由原来的机箱缩小为一个表贴器件。通过选用裸芯片采用 SIP 封装的形式,把集成电路 ADC 芯片、ASIC、存储芯片和各类无源元件如电容、电感等集成到一个多层基板上。以现有混合集成技术为基础,主要研究器件装配工艺选择,对于关键器件,采用电磁仿真软件模拟装配方式对性能的影响。通过有限元仿真,分析芯片的散热需求;并详细探讨了基板材料对封装器件散热的影响。

引言
随着电子装备一体化需求,对分系统、模块的体积、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轻质化、小型化、系统化是未来的整机发展趋势。在微波技术领域中,以 MMIC、RFIC、LTCC、MEMS 等技术为主体,辅之以部分芯片离散元件,采用高密度的 MCM 技术,面向芯片内系统(SOC)和封装内系统(SIP),将微机电、数字电路、中视频 IC、射频和微波电路集成在很小的电路单元内,形成一个微系统,以实现微波前端变频和数字处理功能。

    从形态上来看,微系统产品分两个层次。一是芯片集成微系统,指以系统架构和算法为核心,以先进微电子、光电子、微机械为基础,融合集成的集传感、处理、通信、执行、微型电源供电等功能一体的、具有某种系统功能的、芯片级规格的微小型系统,芯片集成微系统是微系统的高级阶段如图 1 所示;二是功能集成微系统,指以系统架构和算法为核心,以微电子、光学(或光电子)、MEMS/NEMS 等技术为基础,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出发,通过跨学科多专业融合集成设计,采用 SoC/SiP 以及系统级封装集成制造,实现某种系统功能的微型或小型产品。功能集成微系统(如图 2 所示)能较灵活应用各种不同芯片资源和封装互连优势,优化系统性能,避免重复封装,可以缩短开发周期、降低成本并提高了集成度,是当今及今后较长时间的产品形态 。
    图 1 芯片集成微系统
    图 2 功能集成微系统

    现以小型化数字接收机为例,产品由原来一个机箱大小的数字化接收机,通过小型化设计,整体缩小为一个具有同等功能的 SiP 封装表贴器件,长宽大小不超过 50 mm。设计上采用可寻的商业化芯片,自行设计专用芯片,把电路 ADC、ASIC 和无源元件如电容、电感集成到一个封装体内,实现数字信号处理功能。在有限的空间内,采用原有的混合集成器件加电缆集成的方式,体积上不满足要求。须采用多层基板加裸芯片集成的方式,本文重点对芯片集成和散热两方面考虑,研究芯片装配工艺。通过仿真软件 HESS、ANSYS 进行电、热性能仿真,根据仿真结果,确定芯片的装配方式,并选择适宜的基板材料,实现小型化数字处理器的装配工艺设计。
    1 数字处理器封装工艺流程设计
    根据数字处理器设计方案,以多层电路为布线基板,承担芯片物理载体和信号传输的功能。所有控制和信号在基板层内完成,芯片等元器件器件通过表贴、倒装和贴装集成在基板上。基于设计图纸,装配工艺流程设计如下:SMT 贴装→回流焊→芯片安装(粘接后引线键合 / 倒装贴片)→等离子清洗→丝焊→封盖→植球→回流焊→表面打标→测试→包装。该工艺流程中,芯片与基板间的装配,有倒装和贴装两种方案可选,其他工序由于无备选工艺方案,工艺流程可以确定下来。因此,该数字处理器工艺流程设计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芯片装配工艺方式。

    目前,芯片有两种装配方式,倒装和贴装。两种工艺比较,倒装焊的芯片价格昂贵,采购困难,不适合小批量生产模式,该工艺的使用范围较窄。但是,倒装焊工艺相比贴装后焊线连接,在性能、布线和散热上具备如下优势:
    (1)倒装焊技术无引线键合焊盘中心距极限的问题;
    (2)在芯片的电源 / 地线分布设计上可以给电子设计师提供更多的便利;
    (3)通过缩短互联长度,减小 RC 延迟,为高频率、大功率器件提供更完善的信号;
    (4)封装面积小;
    (5)热性能优良,芯片背面可安装散热器。
    鉴于倒装在性能和散热两方面的优势,而 ASIC 芯片功耗为 40 W,有较高的散热性要求,倒装芯片焊接可利用芯片背面与散热板接触散热,ASIC 产生的热可在短时间内通过散热板导出封装外,可降低芯片节温,确保芯片长期稳定工作。另一方面,ASIC 与 ADC 信号传输接口有几百个,采用倒装芯片可以减小封装尺寸,缩短传输路径,减少信号延迟时间,提高芯片性能。因此,考虑性能和散热因素,ASIC 芯片最佳方案是采用倒装贴片的装配方式。
    对于 ADC 芯片,功耗约 1 W,对散热需求不明显。性能方面,通过 HESS 仿真,分别计算 ADC 倒装和贴装两种装配方式,对高速信号的完整性影响大小,如图 3、图 4 所示。图 5 是贴装后焊接不同跨距互连金丝对性能的影响。通过插损和回损大小,判定芯片合适的装配方式。
    图 3 ADC 芯片倒装焊接
    图 4 ADC 芯片基板金丝互连
    图 5 ADC 芯片与基板不同跨距金丝互连
    仿真结果如图 6、图 7 所示,在 0~2 GHz 频段内,倒装贴片插损小,可以忽略不计,ADC 倒装焊电性能达到最佳。芯片贴装后,金丝键合的插损随着引线跨距增加而增大,当跨距达到 1.4 mm 时,插损为 -0.2 dB。在 0~2 GHz 频段内,倒装贴片回损小于 -50 dB,贴装芯片随着金丝互连跨距加大,回损增加,1.4 mm 金丝互连在 2 GHz 回损约为 -15 dB。该器件插损要求大于 -0.2 dB,回损小于 -15 dB。因此,小于 1.4 mm 跨距金丝键合,丝焊仍满足性能要求。在 2 GHz 频段内,ADC 芯片倒装贴片和引线键合均可满足要求,鉴于 ADC 芯片散热要求低,金丝互连对性能影响小,采用贴装工艺,可节约成本,提高产品可装配性,因此该芯片采用贴装后金丝互连的方式装配。
    图 6 插损
    图 7 回损

网友:
    分析芯片的散热需求

网友:
    金线键合的线再长一点有数据吗?

网友:
    通过有限元仿真,分析芯片的散热需求;并详细探讨了基板材料对封装器件散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