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振电容器如何改变电子控制器单元的可靠性???

楼主(2021-04-19):
    防振电容器如何改变电子控制器单元的可靠性" q! {! P6 M. w, b$ g

网友:
    聚合物电容器是陶瓷电容器的替代选择。与 MLCC 相比,它们具有更低的等效串联电阻,并在各种工作条件下均具有更好的性能。

网友:
    防震电容器可应对更大的加速度。与 10G 的标准器件相比,它们的规格可满足 30G 的范围要求。它们的额定振动频率为 5 到 2000 Hz,并且峰到峰的振幅为 5 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