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沉锡与纳米沉锡的区别在哪?

楼主(2021-04-19):
    普通沉锡与纳米沉锡的区别在哪?

网友:
    普通沉锡锡厚:1.0um-1.5um; 纳米沉锡锡厚:0.35um-0.55um

网友:
    普通沉锡的化学药水对阻焊油墨冲击过大,造成焊盘边缘的油墨,在3M胶测试下容易脱落。

网友:
    纳米沉锡同比普通沉锡的优点有:

    a、纳米沉锡技术可以满足可焊性能要求,并能降低药水对阻焊的攻击,避免出现阻焊起泡的异常,减少返工、返修造成的锡面污染、油墨过厚、物料浪费、效率低下等问题;

    b、纳米沉锡工艺与普通沉锡工艺相比,加工时间可减少17min、成本可节省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