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PCB工艺的问题,爆板问题。。。。。

楼主(2021-04-19):
有一个BGA封装,助焊层不小心设置成与阻焊层一样大小,均比焊盘层大,已经完成PCB装配应用了,会对后面整个设备有什么影响风险吗?因为已经进入投产使用阶段了,板会爆吗?

网友:
一般没什么问题,就是稍微多刮了点锡膏

网友:
板子肯定不会爆

网友:
一般贴片厂会选择开对应芯片焊脚规格尺寸的钢网,钢网厚度也会不一样

网友(2021-07-22):
板子不会爆,应该不会有问题 如果还有问题可以加个微信:PCB技术王工 18710133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