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D里如何在visibility把via层显示出来的?

楼主(2021-04-19):
如下图:,怎么把这个给显示出来?

网友A:
那不是有个Via么,勾上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有个Via么,勾上看看啊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如下图,就没有drill1-2, drill2-3,drill3-4的选项,怎么把这些调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如下图,就没有drill1-2, drill2-3,drill3-4的选项,怎么把这些调出来?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同求

网友B:
在叠层里面添加的层,只是层类型选DIELECTR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叠层里面添加的层,只是层类型选DIELECTRIC

多谢多谢,搞出来了。

有个疑问,这有设置出来有什么用处?有啥好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