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tlab中的不等于是什么?怎么输入?

楼主(2021-04-19):
请问matlab中的不等于是什么?怎么输入?

网友:
1、首先需要打开电脑的桌面,如图所示,点击matlab图标进入软件。
2、然后进入之后,如图所示,可以看到右侧的命令行窗口的下面输入需要编辑的内容。
3、最后,matlab中不等于输入就是~=,举例子可以看一下a~=b,~标志在matlab里面就会在上面,这样就可以输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