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绘制圆形 polygon cutout

楼主(2021-04-19):
1. 概述
近期在学 pads 这个平台,禁止覆铜区域可以放置各种形状,而在 AD 一直用的是 polygon pour cutout 这个选项,似乎不能绘制出圆形呢?别着急,我们接着往下看,AD 还是上手比较快的设计软件。

2. 步骤
如上所述,一般我们在 AD 要禁止覆铜,或者挖去铜皮,一般都用 polygon pour cutout :

但涉及如下图(蓝色圆圈)这样的禁止覆铜,就不好操作了。因为直接用 polygon pour cutout 这个很难画出圆形。

描述搞了半天,没找到入口,上网一搜,看到如【参考】出处的论坛文章,拨开迷雾啊!下面具体介绍:

a. 绘制一个自己要禁止覆铜区域大小的圆,这个圆绘制在哪层都可以,为了方便且防止忘记删除影响电气特性,可以选择绘制在机械层。

绘制圆圈的方法:

b. 选中画好的圆圈

c. 在 Tools 菜单下,Convert 选项的子选项中,找到并点击 Create Cutout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
拖动该圆环,然后得到下面图片所示“虚线”圆环。

虚圆环:

这个虚圆环就是可以用于禁止覆铜区域创建的,因为铜皮不在机械层,我们需要对应的将这个虚圆环设置到要放置禁止覆铜(圆环区域)的位置。这里我转换到顶层,放好要禁止覆铜器件或者印刷板的位置,重新覆铜,就可以看到已生成圆形的禁止覆铜区域。

同样,在上面的转换菜单里,还有其他可以制作的选项,可按照需要自行设置。

网友:


网友:
这个操作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