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案例研究 DTFT 的对称性

楼主(2021-04-19):
上篇:用 MATLAB 实现离散时间傅里叶变换(DTFT)的两个案例分析

我们就使用第二个案例来研究下DTFT的对称性,看看它的幅值、相位、实部和虚部的对称性到底如何?

案例题目贴出来:

求下面有限长序列的离散时间傅里叶变换:

在[0,pi]之间的501个等分频率上进行数值求值。

最后我们得到的结果是:

这是在[0,pi]上划分为501个等分点来求得DTFT,为了观察对称性问题,我们来看两个周期,同样每pi个区间划分为501个等分点。

MATLAB脚本如下:

  • clc
  • clear
  • close all
  • n = -1:3;
  • x = 1:5;
  • k = -1000:1000;
  • w = (pi/500)*k;
  • X = x * (exp(-j * pi/500)).^(n' * k);
  • magX = abs(X);
  • angX = angle(X);
  • realX = real(X);
  • imagX = imag(X);
  • subplot(2,2,1);
  • plot(w/pi,magX);
  • title('Magnitude Part');
  • xlabel('w/pi');ylabel('Magnitude');
  • subplot(2,2,2);
  • plot(w/pi,angX);
  • title('Angle Part');
  • xlabel('w/pi');ylabel('Radians');
  • subplot(2,2,3);
  • plot(w/pi,realX);
  • title('Real part');
  • xlabel('w/pi');ylabel('Real');
  • subplot(2,2,4);
  • plot(w/pi,imagX);
  • title('Imaginary Part');
  • xlabel('w/pi');ylabel('Imaginary');

可见,对于幅值和实部都是偶对称,对于相位和虚部都是奇对称。和理论分析上完全一致。

网友:


网友:
对于幅值和实部都是偶对称,对于相位和虚部都是奇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