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v8.0 转入Gerber 和Dill 资料后如何对齐位置?

楼主(2021-04-19):
CAM350v8.0 转入Gerber 和Dill 资料后如何对齐位置?

网友:
用EDIT -> LAYERS -> ALIGN 命令。选取该命令后在你认为不动层的某一PAD 上单点左键,再点右键确认该点,再在你想要移动的层对应的点上单击左键,这时该点就会变白色,双击右键就对齐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