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EMI?降低开关模式电源中EMI的常规方法有哪些?最新技术有哪些?

楼主(2021-04-20):
什么是EMI?降低开关模式电源中EMI的常规方法有哪些?最新技术有哪些?

网友:
鉴于EMI可能在后期严重阻碍设计进度,浪费大量时间和资金,因此必须在设计之初就考虑EMI问题。开关模式电源(SMPS)是现代技术中普遍使用的电路之一,在大多数应用中,该电路可提供比线性稳压器更大的效率。但这种效率提高是有代价的,因为SMPS中功率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MOSFET)的开关会产生大量EMI,进而影响电路可靠性。EMI主要来自不连续的输入电流、开关节点上的快速压摆率以及由电源环路中寄生电感引起的开关边沿额外振铃。

图1以降压转换器拓扑为例,说明了不同频带下各个因素的影响。随着设计压力不断提升,通过提高开关频率来降低尺寸和成本,以及通过增大压摆率来提高效率,使EMI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因此,有必要采用不影响电源设计、同时具有成本效益且易于集成的EMI缓解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