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连接和全连接的优点分别是什么?

楼主(2021-04-20):
和地层相连的地方也是十字连接吗?非焊盘的过孔,在内部地层,十字比直接连接的好处在哪呢?

网友:
不能大面积相联,十字散热快,如果器件两端温度不平衡,锡膏熔化一拉贴片器件会站立起来,即立碑

网友:
十字连接方便吧

网友:
    全连接散热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