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跳线维护清洁指南

楼主(2021-04-20):
    我们都知道光纤跳线是光通信领域中广泛使用的设备连接配件,它可以连接多种具备光纤接口的网络设备与器件,如光模块、适配器面板、配线盒、波分复用器与解复用器、光纤收发器等。下面易天光通信(ETU-LINK)就给大家介绍下光纤跳线的维护指南。

    1、要及时清洁光纤跳线

    光纤跳线的连接器受污染是造成网络故障的重要原因,连接器光纤端面受到灰尘的污染,会导致光信号传输质量不佳。一般清洗光纤的主要位置是在两端的连接器端口,清洁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干清洁,另一种是湿清洁。常用的干清洁工具有卡带式光纤清洁盒和一按式清洁笔等,湿清洁工具有无尘擦拭纸、清洁棒等。

    2、正确存放光纤跳线

    无论光纤跳线是否处于使用状态,切勿过度弯曲或拉伸。一些由弯曲造成的破损是肉眼可见的,然而,某些情况下的损耗可能就无法简单判断,例如,超低温造成的光纤微变形、缓冲器或导管架缺陷引起的毫米级位移、安装不良或其它因素。由于此类损伤不可直接发现,因此常常被忽视,长此以往可能引发更大的问题。为避免进一步的损失,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切勿弯曲光纤跳线超过其最小弯曲半径,尤其是在高密度光纤布线的狭小空间中。

    (2)用合适的工具重新设计光纤跳线路径以保护线缆免受折损,如水平理线架等。

    (3)切勿碰撞光纤连接器,否则可能磨损端面,同时碎片会刺伤皮肤。因此建议随时给跳线套上防尘帽。

    (4)如需设备检测和识别故障,例如光纤跳线内部的破损和全衰减,可使用光时域反射仪(OTDR)和光纤显微镜。

    以上就是光纤日常清洁维护事项和存放注意事项,希望这些提示能帮助您部署一个更安全、更稳定的光纤布线系统,为您带来更高的效益。

网友:
    要及时清洁光纤跳线

网友:
    我们都知道光纤跳线是光通信领域中广泛使用的设备连接配件,它可以连接多种具备光纤接口的网络设备与器件,如光模块、适配器面板、配线盒、波分复用器与解复用器、光纤收发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