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去配置服务器接入华为CE5800交换机?

楼主(2021-04-20):
如何配置服务器接入华为CE5800交换机?

网友:
下行端口支持1G和10G的传输速率,上行端口支持40G的传输速率

网友:
服务器需要先装有1G/10G网卡才能搭配光模块、跳线或者线缆与CE5800交换机连接组网。

网友:
1、网卡在主备模式下配置指令(M-LAG)

[~SwitchA/B] interface 10ge 1/0/1

[*SwitchA/B-10GE1/0/1] stp edged-port enable

[*SwitchA/B-10GE1/0/1] commit

2、网卡在负载分担模式下配置指令(M-LAG)

配置SwitchA/B,将交换机接口10GE1/0/1加入eth-trunk。

[~SwitchA/B] interface eth-trunk 1

[*SwitchA/B-Eth-Trunk1] trunkport 10ge 1/0/1

[*SwitchA/B-Eth-Trunk1] mode lacp-static

[*SwitchA/B-Eth-Trunk1] dfs-group 1 m-lag 1

[*SwitchA/B-Eth-Trunk1] stp edged-port enable

[*SwitchA/B-Eth-Trunk1] comm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