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喷锡为什么导致表面不平整?

楼主(2021-04-20):
喷锡为什么导致表面不平整?

网友:
板子上下受热不均,后进先出,容易出现板弯板翘的缺陷;

进锡炉时焊盘上液态锡受液体的表面张力会呈圆弧状造成焊盘上锡厚度不均,且由于热风的吹刮力和重力的作用是焊盘的下缘产生锡垂solder sag,使SMT表面贴装零件的焊接不易贴稳,容易造成焊后零件的偏移或碑立现象tomb stoning;

网友:
焊盘越小焊盘表面锡圆弧状越明显,平整度越差

网友:
    对于小于14MIL焊盘的BGA封装板或对平整度要求高的板,考虑喷锡存在的隐患,不建议做成喷锡板,可以改做沉金,镀金,如果客户一定要做成锡板,须问清楚客户对平整度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