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翘曲度超标准,影响焊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怎么避免或者解决?

楼主(2021-04-20):
    PCBA翘曲度超标准,影响焊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怎么避免或者解决?

网友:
    层间芯板及半固化片排列不对称;

网友:
    两面图形面积差异太大;

层间不对称的盲埋孔设计,比如四层时,设计1-3的盲孔;

网友:
    层间芯板及半固化片的排列对称设计;

外层A面和B面的线路图形面积应尽量接近。若A面为大铜面,而B面仅走几根线,这种印制板在蚀刻后就很容易翘曲,可以跟客户建议添加一些独立的网格;

减少不对称盲埋孔的设计。

a.目前有客户投诉我司翘曲度不符合标准,但实测板子是符合IPC标准。对于此类情况的出现,为避免以后与客户的标准不统一而导致投诉,销售在填写加工单说明书时须问清楚客户对于翘曲度的要求。

    b.客户设计时尽量使盲孔的结构对称,这样才能保证成品板的板曲。如果设计确实无法设计成对称结构,板曲的标准需要放宽才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