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产品之可靠性测试方法

楼主(2021-04-20):
电源模块是一种可以直接安装在印刷电路板上的电源,可用于数字或模拟负载的电源应用。由于其高可靠性,小尺寸,高功率密度,高转换效率使电源系统设计变得越来越简单从而被广泛使用。电源模块与电子设备的核心一样,电源模块对产品质量至关重要!因此,在选择电源模块时,其性能尤为重要!电源模块性能无非是安全性,稳定性,转换效率等重要参数,可以查看输入,输出,纹波,细分,温度,认证等指标来确定。随着企业和现代化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注重电源模块的品质和使用时间,那么厂家必须用专业的检测设备和方式检测相关产品,下面我们主要为大家介绍电源模块可靠性测试方式。

产品可靠性测试包括:

1、短路测试

空载短路测试(允许电源从空载到短路重复测试),满载短路测试(允许电源从满载运行到短路)连续运行试验),短路启动(让电源从短路到反复通电测试)。

2、开关测试

输入电源输入电压点,电源模块最大负载,15秒关闭,持续5秒钟工作。

3、输入瞬态高压测试

额定电压输入,使用示波器记录高压循环次数,电源满负荷运行,叠加电压跳变继续运行。

4、输入电源不稳定输出动态负载测试

输入电压调整到不稳定的转换,输出调整到最大负载和空载转换,以便连续工作。

5、功率波形测试

模拟尖峰,毛刺,谐波电压输入,测试电源性能和参数,检查组件和其他问题和答案。

6、电压测试

测试多个操作过电压,看看过电压对设备有何影响。

7、高低温测试

由于在高温和低温条件下组件的性能参数不正常,长期测试可能会暴露产品的隐患。

8、绝缘强度测试

根据产品的绝缘强度增加值,并继续测试以获得极限值和异常条件。

9、抗干扰测试

利用EFT,抗干扰电压被设定为不同的电压水平,并且连续地执行抗冲击性测试。

10、输入低电压测试

测试电源模块是否连续低压输入,如果长时间处于欠压状态,是否会影响电源的性能参数。

不同的设计和不同的用途会影响模块的可靠性。客户不应只关注电源参数。

高可靠性电源模块设计的要点是:

1、防浪涌保护电路

如何设计防浪涌保护电路,针对不同的应用,或许可以调整电感器TVS管的位置,这可以使系统更好地应用和正确应用电路,从而更好地提高EMC性能。注意两级防浪涌保护电路的设计,如果使用不当,会适得其反。

2、减少设计量

正确地将组件控制到指定值,减少组件数量可以延迟降级,提高组件可靠性并提高电源可靠性。

3、双电源模块设计

双向电源模块的输出应注意负载平衡。设计时,注意主辅电路均匀调节输出。

4、元件选择

不同组件的应用将导致不同的模块性能。例如,陶瓷或电解电容器通常用于电容器选择,而钽电容器具有长寿命,耐高温电阻、性能良好,但容易突破电路。请注意,不同的产品使用方式不同。

模块电源的可靠性可以说是电源模块制造商的质量的体现。只有能够开发和生产可靠的,高品质产品的制造商才能永久成长和发展。

网友:
由于在高温和低温条件下组件的性能参数不正常,长期测试可能会暴露产品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