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如果本身这个IC就是坏的(少第5脚),都不能正常供电,为何还会烧掉IC?

楼主(2021-04-20):
如下图 这是窗帘电机的主板,电机上电不转,驱动IC已烧穿,发现驱动IC 第5脚不见了,第5脚是VCC

    下面是驱动IC TB6559FG的引脚功能图

如果本身这个IC就是坏的(少第5脚),都不能正常供电,为何还会烧掉IC?
    或者有其他原因?

网友:
    恐怕IC内部恐怕严重短路了

网友:
    一般都是瞬间高压或者短路造成芯片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