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解决射频、中频以及低频电路互相之间的干扰?

楼主(2021-04-20):
    请问如何解决射频中频以及低频电路互相之间的干扰?

网友:
    3W 原则,等效,蛇形走线 有助于减少干扰!

网友:
    用地线屏蔽,就可以了

网友:
    是数模混合电路如何设计的问题:
    1、数字电源与模拟电源不能共用,即使共用,也必须有电感磁珠、LDO、LC电路滤波;
2、任何稍微感觉干扰大的数字信号或电源都不得跨分割,模拟信号也不能跨分割;
    3、混频器三个管脚外围元件T形布局;

网友:
    屏蔽 电源滤波  滤波器这些都是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