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 ROUTER 报Fabrication error

楼主(2021-04-20):
求助各位大神,设计了一款PCB,屏蔽盖内部的器件与屏蔽盖报错

请教各位大神,请问怎么处理?

楼主:
上传图片,求助各位大神了!

网友A:
你的屏蔽盖是不是做成了一个器件?似乎系统认为中部区域有屏蔽盖的本体,所以和其他器件干涉报错。试着改一下你的屏蔽盖,比如需要焊接盖子的位置,用铜皮围出一个框,并加上开窗----即只要“拼凑”出一个满足安装和焊接要求的“屏蔽盖”就行,它不一定非得是一个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屏蔽盖是不是做成了一个器件?似乎系统认为中部区域有屏蔽盖的本体,所以和其他器件干涉报错。试着改一 ...

是的,我把屏蔽盖做成了一个封装
但是如果不把屏蔽盖做成封装,没有办法导出它的坐标位置呀

网友A:
截图上,屏蔽盖中间的白色的keepout是那层的?把它去掉再看看还报错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上,屏蔽盖中间的白色的keepout是那层的?把它去掉再看看还报错不。

KEEPOUT是屏蔽罩封装中的,限高用的,去掉后还是报错

网友A:
图上有个1:GND,应该是屏蔽框的焊盘上带的网络吧,这么大的焊盘在中间,是不是焊盘和其它器件报错了。但是焊盘为什么看不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有个1:GND,应该是屏蔽框的焊盘上带的网络吧,这么大的焊盘在中间,是不是焊盘和其它器件报错了。但是 ...

整个屏蔽盖做成了一个焊盘,网络属性显示在中间了?

网友A:
应该是其他器件和这个大焊盘位置冲突报的错,试试把焊盘改小,挪到旁边红框区域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其他器件和这个大焊盘位置冲突报的错,试试把焊盘改小,挪到旁边红框区域里去。

多谢,是LAYER_20层的问题,把这层的外框做到超级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