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布局设计应遵循哪些原则?

楼主(2021-04-20):
  PCB板布局设计应遵循哪些原则?

  各个层的布局也是需要科学设计的。那么,PCB板布局设计应遵循哪些原则?

  1.电源层平面与相应的地平面相邻。目的是形成耦合电容,并与PCB板上的去耦电容共同作用,降低电源平面阻抗,同时获得较宽的滤波效果。
  2.参考层的选择非常重要,理论上电源层和地平面层都能作为参考层,但是地平面层一般可以接地,屏蔽效果要比电源层好很多,所以一般优先选择地平面作为参考平面。
  3.相邻两层的关键信号不能跨分割区,否则会形成较大的信号环路,产生较强的辐射和耦合。
  4.要保持地平面的完整性,不能在地平面走线,如果信号线密度太大,可以考虑在电源层的边缘走线。
  5.在高速信号,试中信号,高频信号等关键信号的下面设计地线层,这样信号环路的路径最短,辐射最小。
  6.高速电路设计过程中必须考虑如何处理电源的辐射和对整个系统的干扰。一般情况要使电源层平面的面积小于地平面的面积,这样可以对电源起屏蔽作用。一般要求电源平面比地平面缩进2倍的介质厚度。如果要减小电源层的缩进,就要使介质的厚度尽量小。

  以上就是PCB板布局设计应遵循的原则,希望能给大家帮助。

网友:
很多细节都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