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绘制stm32最小系统(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1-04-20):
文章目录
一、熟悉AD环境
二、创建元件库
三、绘制原理图
四、总结

一、熟悉AD环境
我使用的AD为(20.1.0版本)

首先,最想分享的就是快捷键了(快捷键的使用会使绘制的效率提高很多),下面就是我总结的快捷键的操作及作用:

快捷键作用
Ctrl+h
替换
Shift+鼠标滚轮
向左/右移动
Ctrl+R
复制或重新粘贴对象
Ctrl+M
测量距离
选中+空格
旋转
P+L
画线
P+N
放置网络标
左键+X
左右翻转
左键+Y
上下翻转
P+W
原理图连线
P+B
原理图放置总线
Ctrl+shift+V
阵列粘贴
TAB键
弹出该操作的属性

二、创建元件库
AD界面就不说太多,进入AD,先是新建工程,点击上方的工程->新建工程-> PCB创建自己的工程,生成.PrjPcb文件,这里我命名为My_stm32。

之后我们就直接开始建自己的原理库图。在用AD绘制原理图时,需要放置各种各样的元件原理图。AD内置的元件虽然很完备了,但是难免遇到找不到你需要的元件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来编辑或者创建元件了。

  • 选择文件>新的->库->原理图库,会默认生成一个Component_1的元件,如下:

  • 创建元件

单击符号绘制工具栏的“放置矩形”,然后再放置引脚,可以右键单击place-pin,也可以用快捷键PP,放置之前按下下TAB键,对引脚设置属性如图(这里我就拿usb模块来说)绘制并设置参数如下:

这里我先不介绍如何添加元器件的封装,下篇会详细介绍元器件及芯片的PCB封装与SCH封装,

  • 创建光耦元件及二极管

  • 最后,保存创建的元器件就可以了

以下是我绘制的元件库

三、绘制原理图

下面我将介绍一下设计的细节(这里感谢仁兄的教程)

step1:先右键点击My_stm32.PrjPcb,点击schematic创建原理图

可以做一些更改,如不要右下角的头部

step2:将创建好的元件库导入,点击右上角的小齿轮,依次以下操作

这样就可以将元件库导入,然后上移至顶

step3:准备工作做好了就可以绘制原理图了,放置->器件选择,拖入需要的元件,由于线太短,我们先画线将线加长,然后再放置网络标签放置网络标签前先按TAB进行名称和位置的设定

同样配置排针等元器件

step4:画边界线,画完一个模块后,我们用边界线将起框起,右击如下位置选择直线

然后绘制边界线

step5:同样的步骤,依次加入各个模块如复位模块,SWD,晶振等

最终构建出下图:

但注意:现在还没结束,红色波浪线标识的地方并没有名称

我们为什么不设置呢?

因为最后可以整体一起设置

step5:工具->标注->动态标注原理图,弹出如下界面

点击Yes,自动就设置标注了

step6:一切完工之后,就设计出了原理图

四、总结

这一次试着学习AD并绘制stm32最下系统的电路原理图收获很大.altium Designer是一款强大的PCB设计工具,用它来设计PCB方便且高端。当然这次只绘制了电路原理图,下一次将绘制PCB,达到提升自己能力的目的。

网友:
Altium Designer绘制stm32最小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