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层次化符号的管脚的一个疑问

楼主(2021-04-20):
pads Logic画原理图的时候,创建了一个mcu模块的层次化符号,如下图。

我想把P46连接到键盘模块的PS2_DAT管脚上,于是把与P46连接的网络改成PS2_DAT,结果奇怪的事出来了,层次化符号的管脚居然也跟着变了。

这就导致了MCU模块的P46管脚不能与键盘建立电气连接。
我的问题是,如何让这两个模块的层次化符号的管脚名称都不变,同时建立这两个管脚的连接?就像protel的层次化原理图那样。
如果把MCU模块图页的 P46 Off-Page也改成PS2_DAT,虽然可以建立与键盘模块的连接,但这样失去了模块独立性的意义了。

网友:
试了半天也没试出你这种管脚名能跟着网络名变的效果,你是肿么做到的?鼠标右键选Select Anything然后双击P46,贴一下打开的窗口。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