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内核里的“智能指针”

楼主(2021-04-20):
众所周知,C/C++语言本身并不支持垃圾回收机制,虽然语言本身具有极高的灵活性,但是当遇到大型的项目时,繁琐的内存管理往往让人痛苦异常。现代的C/C++类库一般会提供智能指针来作为内存管理的折中方案,比如STL的auto_ptr,Boost的Smart_ptr库,QT的QPointer家族,甚至是基于C语言构建的GTK+也通过引用计数来实现类似的功能。Linux内核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同样作为C语言的解决方案,Linux内核采用的也是引用计数的方式。如果您更熟悉C++,可以把它类比为Boost的shared_ptr,或者是QT的QSharedPointer。

在Linux内核里,引用计数是通过struct kref结构来实现的。在介绍如何使用kref之前,我们先来假设一个情景。假如您开发的是一个字符设备驱动,当设备插上时,系统自动建立一个设备节点,用户通过文件操作来访问设备节点。

如上图所示,最左边的绿色框图表示实际设备的插拔动作,中间黄色的框图表示内核中设备对象的生存周期,右边蓝色的框图表示用户程序系统调用的顺序。如果用户程序正在访问的时候设备突然被拔掉,驱动程序里的设备对象是否立刻释放呢?如果立刻释放,用户程序执行的系统调用一定会发生内存非法访问;如果要等到用户程序close之后再释放设备对象,我们应该怎么来实现?kref就是为了解决类似的问题而生的。

kref的定义非常简单,其结构体里只有一个原子变量。

  • struct kref {
  •     atomic_t refcount;
  • };

Linux内核定义了下面三个函数接口来使用kref:

  • void kref_init(struct kref *kref);
  • void kref_get(struct kref *kref);
  • int kref_put(struct kref *kref, void (*release) (struct kref *kref));

我们先通过一段伪代码来了解一下如何使用kref。

  • struct my_obj
  • {
  •     int val;
  •     struct kref refcnt;
  • };
  • struct my_obj *obj;
  • void obj_release(struct kref *ref)
  • {
  •     struct my_obj *obj = container_of(ref, struct my_obj, refcnt);
  •     kfree(obj);
  • }
  • device_probe()
  • {
  •     obj = kmalloc(sizeof(*obj), GFP_KERNEL);
  •     kref_init(&obj->refcnt);
  • }
  • device_disconnect()
  • {
  •     kref_put(&obj->refcnt, obj_release);
  • }
  • .open()
  • {
  •     kref_get(&obj->refcnt);
  • }
  • .close()
  • {
  •     kref_put(&obj->refcnt, obj_release);
  • }

      在这段代码里,我们定义了obj_release来作为释放设备对象的函数,当引用计数为0时,这个函数会被立刻调用来执行真正的释放动作。我们先在device_probe里把引用计数初始化为1,当用户程序调用open时,引用计数又会被加1,之后如果设备被拔掉,device_disconnect会减掉一个计数,但此时refcnt还不是0,设备对象obj并不会被释放,只有当close被调用之后,obj_release才会执行。

看完伪代码之后,我们再来实战一下。为了节省篇幅,这个实作并没有建立一个字符设备,只是通过模块的加载和卸载过程来对感受一下kref。

  • #include <linux/kernel.h>
  • #include <linux/module.h>
  • struct my_obj {
  •         int val;
  •         struct kref refcnt;
  • };
  • struct my_obj *obj;
  • void obj_release(struct kref *ref)
  • {
  •         struct my_obj *obj = container_of(ref, struct my_obj, refcnt);
  •         printk(KERN_INFO "obj_release\n");
  •         kfree(obj);
  • }
  • static int __init kreftest_init(void)
  • {
  •         printk(KERN_INFO "kreftest_init\n");
  •         obj = kmalloc(sizeof(*obj), GFP_KERNEL);
  •         kref_init(&obj->refcnt);
  •         return 0;
  • }
  • static void __exit kreftest_exit(void)
  • {
  •         printk(KERN_INFO "kreftest_exit\n");
  •         kref_put(&obj->refcnt, obj_release);
  •         return;
  • }
  • module_init(kreftest_init);
  • module_exit(kreftest_exit);
  • MODULE_LICENSE("GPL");

       通过kbuild编译之后我们得到kref_test.ko,然后我们顺序执行以下命令来挂载和卸载模块。

sudo insmod ./kref_test.ko

sudo rmmod kref_test

此时,系统日志会打印出如下消息:

kreftest_init

kreftest_exit

obj_release

这正是我们预期的结果。

有了kref引用计数,即使内核驱动写的再复杂,我们对内存管理也应该有信心了吧。

网友:


网友:
假如您开发的是一个字符设备驱动,当设备插上时,系统自动建立一个设备节点,用户通过文件操作来访问设备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