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M350 里如何选择线或焊盘,并自动捕捉它们的端点和中心点???

楼主(2021-04-20):
在CAM350 里如何选择线或焊盘,并自动捕捉它们的端点和中心点,就像V2001 里按S 键后能选择线并自动显示当前的D 码???

网友A:
这个CAM350好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CAM350好用不

好不好用,不知道,但是感觉用的人还蛮多的

网友:
按“Z”键,他的作用和V2001 的S 一样。有时按“Z”可能抓不到中心那就把移动量弄小点,如还不行就按“Page Up”把標框放大。再按Q 键点相应PAD 就会有D 码状态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