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C参数的设置

楼主(2021-04-20):
请问有没有用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MMC)做整流的,我想知道要输出10kV的直流电压,交流电源相电压应设置为多少,我知道m=Um/(Udc/2),如果是这样的话,MMC中的C和L又怎么设置,因为我发现C或L变化,Um一定的情况下,Udc也是变化的。

网友:
    输出10kV的直流电压,交流电源相电压根据调制比来设计,一般调制比范围是0.7-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