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如#35: #error directive“Not supported.”是什么原因,请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2021-04-20):
最近在学习嵌入式开发板nRF52832,使用keil软件进行仿真上时。或多或少会出现如题的错误,网上的解决方法和出现原因千奇百怪,请各位大神以下面我碰到的一个例子讲一讲这个到底是怎么回是,真心感谢。
   软件报错如下:..\components\drivers_nrf\hal\nrf_gpio.h(67): error:  #35: #error directive: "Not supported."
   在nrf_gpio.h中这一段代码为:

  • #if (GPIO_COUNT == 1)
  • #define NUMBER_OF_PINS (P0_PIN_NUM)
  • #define GPIO_REG_LIST  {NRF_GPIO}
  • #elif (GPIO_COUNT == 2)
  • #define NUMBER_OF_PINS (P0_PIN_NUM + P1_PIN_NUM)
  • #define GPIO_REG_LIST  {NRF_P0, NRF_P1}
  • #else
  • #error "Not supported."
  • #endif

倒数第二句便是报错的位置。真心请教各位大神,这种错误是怎么产生的,要如何修改通过。

网友:
    没有设置GPIO_REG_LIST宏或者设置的值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