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反馈电阻位置放哪里合适

楼主(2021-04-20):
群里的大神,Buck电路输出的时候,电感/FB反馈分压电阻/滤波电容,还是这种电感/滤波电容/反馈电阻FB好,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
    没图说个球。。。

网友A:
    搞明白滤波电容,就不会有此疑问了

网友:
    反馈电阻靠近芯片的反馈引脚,输出那里的电感

网友:
    layout,电阻靠近芯片,取样点近电容

网友:
    同意8楼的说法

网友:
    反馈尽量不要受到别的干扰。

网友B:
    同问,采样是在电容后还是在电容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采样是在电容后还是在电容前?

电容后面啊,电容后面稳定。如果放在前面,有较大的纹波会送到反馈里面

网友:
    同意8楼的处理方式

网友:
    没图怎么看,怎么分析

网友(2021-05-20):
引用 网友A:
搞明白滤波电容,就不会有此疑问了

是的,先搞明白滤波电容。

网友:
    答案是滤波电容前,越靠近芯片的FB端口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