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如何防止更新原理图后,器件重排列?

楼主(2021-04-20):
1, 我用AD20 画的一个项目, 非常大, 40k个pins。
2, 今天, 我只想更改其中的一部份网络。可是, 在我更新原理图到PCB之后。PCB中大部分(80%)的零件被重新加载, 即位置完全飞了。
3, 如何能解决这个问题?我指, 我没有改动的部分, 器件保持原样. (我已经是用import difference 命令)

谢谢!

网友:
导入原理图的时候要细看更新的内容,把不需要更新的内容选项的勾去掉,再去执行变化,别导的时候直接执行变化

谢谢分享!: 5.0 支持!: 4.0
谢谢分享!: 5 支持!: 4
谢谢 xya! 总共有4万个勾, 难道需要每一个选项都勾一遍? 为何这个软件不能主动识别, 哪些有变更, 哪些没有变更呢? 当然, 你的建议也很好.

网友:
试试把元器件锁定?

网友A:
    如果你的原理图和PCB器件能对的上,可以尝试先用PCB更新一下原理图,然后再修改,用原理图更新PCB,这样封装能统一

    谢谢分享!: 5.0 支持!: 4.0
    谢谢分享!: 5 支持!: 4
    Thank you, Fox gale! 第一步不太理解, 如何用PCB 更新原理图? 又为何用PCB 更新原理图. 你的意思是我的零件飞散了是因为封装不统一吗? 可是我的封装就是从PCB里生成的

网友(2021-05-21):
    你原理图上可能是有很多复制的模块,很多器件的Unique ID相同,需要重置后再导入到pc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原理图和PCB器件能对的上,可以尝试先用PCB更新一下原理图,然后再修改,用原理图更新PCB,这样封 ...

在pcb中反导进原理图

网友:
    器件位置锁定就不会飞

网友:
导入到PCB前,需要做一次器件关联(唯一id)。具体CB/工程/元器件关联,打开对话框,点通过匹配添加配对,左边的内容没有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