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差分信号要等长处理吗?

楼主(2021-04-21):
请问差分信号要等长处理吗?

网友:
要等长处理,保持时序一致很重要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精度要求了,如果要求不是特别高,等长没有多大的影响的,

网友:
    应该要的吧

网友:
    差分线建议对内等长,一般差分线一般为高速信号,对内信号线等长,是为了保证信号的同步和一致性,如果一个线长度差值过大,导致接收端接收信号延迟时间超出冗余值,接收数据就会有错误

网友:
    关键看上面的信号速率/频率,低速低频(电流电压采样、音频信号、低速数据信号等)不等长关系不大,但是高速高频就必须等长了,即使等长也要计算一下信号波长,等长误差是永远存在的,只要控制到远小于传输信号的波长即可。低频低速就是因为信号波长太长了,远远远大于不等长的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