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冷地与热地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摸热地会有触电的风险?

楼主(2021-04-21):
    请问冷地与热地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摸热地会有触电的风险?

网友:
    地还有冷和热???第一次听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头次听说地还有热和冷

网友:
    这是相对开关电源来说是有冷地和热地之分,热地就是与市电不隔离的地,用手去摸会触电,冷地就是与市电隔离的地,用手去就摸不会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