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designer做tdr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1-04-21):
    提取了一个链路的s参数,然后放到designer里做tdr仿真,发现选择不同的上升沿速率,得到的阻抗值是不一样的,上升沿速率会改变阻抗吗?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看你实际的信号的上升沿是什么样的,是多少就按多少设,就好比飞机跑道跟普通马路,你的信号上升沿没那么高,就不需要考虑到路有多精细。

网友A:
    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提出使用什么上升时间,第三方测试一般默认150ps。软件仿真默认35ps。这个需要根据你的信号频率和你关注频段综合选择。一般信号会有高次谐波,高次频率如果处在EMC测试频率范围内,也需要考虑,一般认为需要考虑信号的10倍频率,所以上升时间取的是0.35/10/frequance。如果你的产品不考虑EMC,一般就按芯片发出的上升时间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提出使用什么上升时间,第三方测试一般默认150ps。软件仿真默认35ps。这个需要根据你 ...

    谢谢,我在实验高速查分线的阻抗匹配,谢谢您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