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PCB中的IC电迁移?是用来做什么的?

楼主(2021-04-21):
什么是PCB中的IC电迁移?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
    电子中的电迁移

  随着更多的组件堆积在更小的空间中,具有指定电位差的两个导体之间的电场会变大。这导致高压电子设备中的一些安全问题,特别是静电放电(ESD)。被空气隔开的两个导体之间的高电场会使空气经历电介质击穿,从而在周围的电路中产生电弧和电流脉冲。要在PCB或其他设备中防止这些放电,需要以一定的  间距分隔导体,该间距取决于导体之间的电势差。

网友:
    IC中的电迁移:开路和短路

网友:
    在IC互连中,主要作用力不是两个导体之间以及随后电离之间的电场。相反,固态电迁移是由于在高电流密度(通常》10,000A/cm2)下的电子动量传递(散射)导致金属沿着导电路径(在这种情况下,金属互连本身)运动。电迁移遵循Ahrrenius过程,因此迁移速度随着互连温度的升高而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