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调试步骤具体都有哪几步?怎么做?

楼主(2021-04-21):
PCB板调试步骤具体都有哪几步?怎么做?

网友:
    对于刚拿回来的新PCB板,我们首先要大概观察一下,板上是否存在问题,例如是否有明显的裂痕,有无短路、开路等现象。

网友A:
    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检查一下电源跟地线之间的电阻是否足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检查一下电源跟地线之间的电阻是否足够大。

噢噢噢噢 好的 谢谢  那怎么防止电迁移

网友:
    安装元件   相互独立的模块,如果您没有把握保证它们工作正常时,  不要全部都装上,而是一部分一部分的装上(对于比较小的电路,可以  全部装上),这样容易确定故障范围,免得到时遇到问题时,无从下手。

网友:
    用万用表测试主要线路通不通,然后再焊元件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