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继电器选用和应用

楼主(2021-04-21):
 电磁继电器的选用

  了解必要的条件

  ①控制电路的电源电压,能提供的最大电流

  ②被控制电路中的电压和电流;

  ③被控电路需要几组、什么形式的触点。选用继电器时,一般控制电路的电源电压可作为选用的依据。控制电路应能给继电器提供足够的工作电流,否则继电器吸合是不稳定的。

  查阅资料

  查阅有关资料确定使用条件后,可查找相关资料,找出需要的继电器的型号和规格号。若手头已有继电器,可依据资料核对是否可以利用。最后考虑尺寸是否合适。

  注意器具的容积

  若是用于一般用电器,除考虑机箱容积外,小型继电器主要考虑电路板安装布局。对于小型电器,如玩具、遥控装置则应选用超小型继电器产品。

  电磁继电器技术参数

  额定工作电压

  是指继电器正常工作时线圈所需要的电压。根据继电器的型号不同,可以是交流电压,也可以是直流电压。

  直流电阻

  是指继电器中线圈的直流电阻,可以通过万用表测量

  吸合电流

  是指继电器能够产生吸合动作的最小电流。在正常使用时,给定的电流必须略大于吸合电流,这样继电器才能稳定地工作。而对于线圈所加的工作电压,一般不要超过额定工作电压的1.5倍,否则会产生较大的电流而把线圈烧毁。

  释放电流

  是指继电器产生释放动作的最大电流。当继电器吸合状态的电流减小到一定程度时,继电器就会恢复到未通电的释放状态。这时的电流远远小于吸合电流。

  触点切换电压和电流

  是指继电器允许加载的电压和电流。它决定了继电器能控制电压和电流的大小,使用时不能超过此值,否则很容易损坏继电器的触点。

  电磁继电器应用

  电磁继电器是电铃、电话和自动控制电路装置中的重要部件,其实质是由电磁铁控制的开关,在电路中起着类似于开关的作用:(1)用低电压、弱电流控制高电压、强电流;(2)实现远距离操纵和自动控制。

  利用电磁继电器可以用低电压、弱电流的控制电路来控制高电压、强电流的工作电路,并且能实现遥控和生产自动化。电磁继电器被广泛地应用于自动控制(如冰箱、汽车、电梯、机床里的控制电路)和通信领域。

网友:
在正常使用时,给定的电流必须略大于吸合电流,这样继电器才能稳定地工作

网友:
电磁继电器的选型与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