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型场效应管想要电流反向流时对门极电压有什么要求吗?求助论坛大佬

楼主(2021-04-21):
图(1)的NPN型场效应管作为源极跟随器,此时门极电压值为VG。现在想转换为图(2)的状态,即让D极接地,想让此NPN场效应管电流反向流(即从S极流向D极),请问这个时候门极电压应该怎样配置?是给0V还是可以维持VG呢?给0V和维持VG电流i会不同吗?

网友A:
首先你这个 NPN型的箭头是不是错了 其次场效应管作为源极跟随器 VG应该是一个方波信号 还有你要是P管的话你的1图里的1,8V电压能直接通过PMOS管直接通下面了吧还咋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这个 NPN型的箭头是不是错了 其次场效应管作为源极跟随器 VG应该是一个方波信号 还有你要是P管的话你 ...

是的,NPN型的箭头是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这个 NPN型的箭头是不是错了 其次场效应管作为源极跟随器 VG应该是一个方波信号 还有你要是P管的话你 ...

    是的,NPN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