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放电中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1-04-21):
我看的是张飞电子的第二部
(图中R8、R9是10K)假设左侧开关从下端切换到上端,C6大概从7V多开始放电,它是怎么放电的呢,Q5饱和导通,就是说C6直接连接到基极的地放电,还是说通过三极管CE内阻放电。如果连到大地,大地电阻很大,是不是放电也挺慢的;如果通过CE内阻,三极管不发热吗。而且基极电压12*2/(10+2)=2V,一饱和导通基极电压就把这个三极管搞截止了。
还有这个电路也是一样
放电时通过D7再通过三极管到地,这两个放电电路设计的是不是有问题呢?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这两个设计都没问题 没看懂你的基级电压2V咋来的 C6放电通过CE到地 相当于 C6短路掉放电 而且那点电流在三极管承受范围内 大地是一个电阻非常低,而且电容量非常大的物体,它拥有吸收无限电荷的能力 下一幅图 12V断开后电容放电 通过二极管到三极管能更快放电 建议楼主先去把三极管的原理看个一清二楚 这样才能更好理解电路

网友:
R8是10K 好吧 那这样基级的2V也能使这个三极管打开 ,因为三极管是流控型,这里进入基级的电流 1MA不到 但是三极管的放大作用也使CE间能流电流过去 你可以把三极管当成想象成一个滑动变阻器

网友:
还有这个电路 Q4发射应该接个地吧

网友:
这个在现实中做啥用?为啥要给电容放电?

网友:
博主,您在那里看的张飞硬件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