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容器爆炸的原因

楼主(2021-04-21):
低压电容器频繁爆炸其实和电容器本身有很大的关系,例如在运行的时候电容器内部元件击穿,这主要是与制造工艺不良造成的,另外就是电容器鼓肚渗油,高温,过电压,过电流等等,如果不能及时处理也是极易引起爆炸的。

  之前有很多客户都在反应低压电容器爆炸的现象,甚至有的电容器组投运两个月内发生三起爆炸事故,单纯的一个电容器爆炸或许对我们没有影响,如果造成意外或者引起大面积着火,对我们的影响可想而知。那么该如何防爆?

  库克库伯低压电容器一直采用全干式设计,气体保护,不会鼓肚和漏油,过压保护装置设计,过电压过电流双重保护 ,这也是可以防爆的重要原因之一。选择安全防爆的电力电容器才是最重要的!

  低压电容补偿柜中电容爆炸的原因

  ①当电力电容器在过电压、过电流、温度过高等环境下长时间运行时,电容器的绝缘介质老化并产生大量气体,使电力电容器内部压力增大。当压力大于电容器最大承受值时,电容器就会发生爆炸。

  ②电力电容器使用接触器投切时,需要充分放电才能再次投入,不然电容器上的残余电压和电压极性相反,也会导致电力电容器出现爆炸。

  电力电容器爆炸的处理方式

  当电容器爆炸之后,我们应该及时退出已经损坏的电容器,并更换电力电容器。

  在更换电力电容器时,库克库伯推荐使用防爆型电力电容器。防爆型电力电容器在接线端子处增加了透气孔,可以保持电容器内外压力平衡,电容器不会因为内部压力过大,导致电容器鼓肚或爆炸。

网友:
当电力电容器在过电压、过电流、温度过高等环境下长时间运行时,电容器的绝缘介质老化并产生大量气体,使电力电容器内部压力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