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GERBER可能出错的原因,这里告诉你

楼主(2021-04-21):
导入GERBER可能出错的原因,这里告诉你
事实上,文件的扩展名不同,只是输出底片文件的CAD软体不同罢了,其实质是一样的,都是Gerber File。可能造成我们输入错误的因素有:

a)输入gerber file 时的单位选错(Metric or English)

b)如果gerber file是 RS-274格式的,读错其配套的aperture文件(最可能)c)软体本身的bug

下面,我就对a和b进行说明:

a)一般来说,gerber file都是英制的,因为大多数CAD软体为西方国家的产品。

到目前为止,我只碰到过一次gerber file是英制的。

如果使用CAM350的Autolmport 功能输入RS-274X格式的gerber file,操作如下:

1.选择CAMEditor 中的Autolmport选项。

2.在对话框中,点选gerber file是公制还是英制(English or Metric),按Finish完成。

3.需要注意,要输入的所有gerber file 必须放在同一文件夹中,不能同时有不相关文件在这一文件夹中,才能正确读取这一文件夹中的gerber file。

b)标准的gerber file格式可分为RS-274与RS-274X两种,其不同在于:

  • RS-274格式的gerber file 与 aperture是分开的不同文件
  • RS-274X格式的aperture是整合在 gerber file中的,因此不需要aperture文件

为了读对RS-274格式的gerber file,你需要有如下概念:

  • RS-274格式的gerber file必须同其对应的aperture 文件配合才能正确输入
  • CAM350的 Autolmport功能读RS-274格式的 gerber file是能自动辨认aperture的格式的(不同的CAD软体产生的aperture 的格式也是不同的),而CAM350的这一功能又是靠其安装目录中.arl为模板来实现的。

当我们用CAM350不能正确读入RS-274格式的gerber file 时,通常是因为不能正确辨认aperture而造成的,这就需要编写自己的.arl文件来协助CAM350正确读入gerber file。

辨认aperture读入正确与否的方法:

  • 看aperture table是否均已正确读入,不存在undefined aperture。

  • 如果线路层(copper layer)中有QFP的话,看其方向是否对:

这种情况通常是rectangle 的 aperture被读反而造成的(X,Y读颠倒)。

  • 其它明显的不正常现象,如:线端无pad、不合理短、短路等

当你读入RS-274格式gerber file 发现外形尺寸正确,而线路、pad 明显偏小或偏大,这通常是CAM350的.arl文件单位设置与读入的aperture单位不符造成的。正确读入做法如下:

  • 使用Autolmport 功能,点击Next与 Scan each Gerber选项

  •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察看CAM350读入时所用的.arl模板名是什么

  • 找到此.arl文件,修改其单位,另存为改名的.arl文件

.arl文件的文件名通常与.arl模板名类似,上例的.arl文件的文件名为: pcad8.arl(CAM350自带的标准.arl文件)

对于.arl文件的详细说明在CAM350帮助中详细谈到,你可进行参考。

如果线宽、pad 大小正确,而外形明显偏大时,会看起来线路过于稀疏,这是因为gerber file的单位选错(公制选成英制)。

网友:
导入GERBER可能出错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