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原理图库设计

楼主(2021-04-21):
1.新建
2.编辑
       了解原理图原件设计的基本原则
       手动绘制
       Component 属性设置
3 原理图库更新
       更新到库
4、多引脚元器件设计
       检查

        最近参考了一些书籍和文档,初步学习了一下基本元件封装以及元件库的绘制,现在把我初步了解的学习经验分享给大家。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恳请大家指正。我也会随着后续的学习来不断地更新……

1.新建

  • 可以直接新建一个 .SchLib文件
  • 可以在 PCB工程可以添加库文件,Schematic Library、PCB Library 文件
  • 可以在Integrated Library工程中添加库文件

2.编辑
了解原理图原件设计的基本原则

  • 注意电器意义和非电器意义,一般引脚是电气意义的,内部是没有电气意义的。
  • 引脚的热点朝外,用于连接的
  • Display name ***\ 就是出现上划线,表示低电平有效
  • 绘制Component是 尽量放在中心位置,这样使用时便于定位放置
  • 原理虽然是示意图,不考虑实际的引脚间距,但是绘制的时候,(栅格大小,引脚间距)尽量统一标准,不然有时对不齐,不美观

手动绘制

使用Place工具 绘制元件在原理图上的形状和引线

Component 属性设置

Tools–>Component Properties

3 原理图库更新

  • 自己绘制元件,补充同一类别的原理图库
  • 从其他原理图库(SchLib)中粘贴的元件,(可以从SchLib/PCBLib复制,因为可编辑,不能从InitLibz中,不可编辑)

  • 从一个库中打开,一个一个直接复制粘贴到另一个库中
  • 从左侧的SCH Library 器件列表中可以选中多个,复制到另一个库中
  • 利用Tools–>移动/复制元器件到某一个库中

3、 从原理图(Schdoc)直接生成一个SchLib. Design–>Make Schematic Library/Integrated Library 再 通过方法2的 原理图库复制的方法

4、从集成库(InitLib) 因为集成库中的元件不可编辑,所以,先把集成库中想要的元件放到原理图上,然后用方法3进行

更新到库

  • 首先可以更新库文件
  • 然后把库文件更新到原理图中:
             比如发现某个库文件中的器件需要修改,修改后,update Schematic Library 就会在原理图中更新
            或者在原理图中 Tools–>Updata form Library

4、多引脚元器件设计

1 根据芯片手册或者元件Report 自动生成

首先 建立能自动匹配的表格 主要参数

根据表格,自动新建一个元件

然后进行匹配
选择右下角 SCH–>SCHLIB List–切换到编辑状态,
复制表格—>Smart Grid Insert–就可以看到匹配的引脚端子–>注意热点方向,
再画一个矩形框就行。

2、如果一个器件引脚比较多,或者比较大,可分根据功能分块画,画成Component PartA/PartB

检查

Reports–>Component Rule Check—>主要检查Footprint/Pin Number/Missing Pins in Sequence是否缺省,是否有重复

检查

Reports–>Component Rule Check

主要检查Footprint/Pin Number/Missing Pins in Sequence是否缺省,是否有重复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