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C0804采集正弦信号,在LCD12864上显示的波形断断续续,请问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1-04-21):
用ADC0804采集正弦信号,在LCD12864上显示的波形断断续续,请问该怎么解决?
是因为输入信号的问题吗?我的输入信号通过了一个限流电阻就出现了毛疵。

网友:
是不是采样频率不对啊

网友:
看硬件有问题么

网友:
看着像屏驱动的问题啊,检查一下屏的驱动

网友:
建议看一下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