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GBT驱动的供电电源回路问题

楼主(2021-04-22):
现在调试一项目,4个IGBT并联,驱动电路为单独的驱动,采用的用一个电源供电,由于供电电源和驱动分开为两块PCB,在调试时,发现电源到驱动板的线缆上振荡非常厉害,IGBT的S为驱动板上的负压,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保证四个IGBT到各自板子的线长等长,并且都用绞线的形式走线,若是工艺情况允许还是建议尽量的减短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