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差分线需要遵循3W原则吗?

楼主(2021-04-22):
请问差分线需要遵循3W原则吗?

网友A:
什么是3W原则?

网友:
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根据实际情况分析选用适用的规则。

网友:
差分线对内是不需要遵守3W的规则的,原则上是越近越好,但也要根据叠层计算的结果和PCB板厂的最小线距来调整。比如常规1-2层之间是0.1mm厚度的PP,那么差分100的线宽可能就要小于0.1mm,PCB厂家如果不能做的话, 就要考虑选更薄的PP来增加差分100的线宽以及调整线间距。

网友:
一般来说差分信号都属于重要信号,都需要与其他信号保持3w原则,但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与同项目人进行员评估

网友:
一般的板子,差分线最小3w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3W原则?

这个3w指的是线到线的中心间距

网友:
差分线跟其他信号线能做到3W要尽量做到。

网友:
規則需要,實際很難,建議是根據Layout空間,重要順序-->等長-->減少換層-->類比訊號走線不平行-->3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