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如何在已有的结构半圆弧中设定起中心为圆心点?

楼主(2021-04-22):
pads中如何在已有的结构半圆弧中设定起中心为圆心点?

网友:
双击弧线,能看到圆心的坐标(XC,YC)。然后setup--->set origin,用无模命令S(X,Y)把0,0点设置到圆心。

网友:
    画线选捕捉圆心可以找到圆心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重新导新的结构

网友:
    捕捉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