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一下隔离IC的选型

楼主(2021-04-22):
我们在设计选型的时候,比如选择一颗24V转5V的隔离电源模块,其中有个参数“隔离电压”,同一型号有分3000V,5000V等等。数字隔离器件也有这个参数选择。
请问如何去选择合适的档位?

网友:
这个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看,来选。

网友:
这个得根据具体的情况来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