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在长度多余情况下,SATA硬盘就不识别了。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4-22):
差分线在长度多余情况下,SATA硬盘就不识别了。这是怎么回事?请大家帮忙怎么排除差分干扰,看图     现在就是这样去掉后面多余的线就没问题了。在不去掉的情况下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它识别不,比如加电阻加电容之类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同问。SATA硬盘就不识别了

楼主:
@超級狗 @jacklee_47pn 求助版主大神

网友:
    加个开关,零欧电阻那些,要用上,再开上

网友:
SATA 3.0,6Gb/s,600MB/s,速度这么高,高速信号上stub过长会影响信号,所以找不到硬盘,之前SDI 3G的速度,TVS管拉个线出来就很容易没有信号,

网友A:
    是走线的stub?还是过孔的stub?

网友:
    就是简单的USB 2.0也会,多一点出来,信号就会不稳定,甚至识别不到。

网友:
    我的理解是高速線在這種多餘的走線上會造成反射,進而導致訊號眼圖變差,就會認不到

网友B:
    没有什么别的办法,除非你悬空的这段stub特别短,如果这段stub是完全多余的,可以想想办法割掉;如果是有其他作用的,可以参考下图设计。

网友:
    用刀把桩线割开,怀疑是stub

网友:
    差分线必须等长,并行走线。不能悬空

网友:
    你这残线过长会产生分布电容,将一些有用信号滤掉,导致SATA硬盘不识别,办法是只能将残线去除。如有其它用处就像9楼所说用0R兼容设计

楼主(2021-05-25):
引用 网友A:
    是走线的stub?还是过孔的stub?

走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什么别的办法,除非你悬空的这段stub特别短,如果这段stub是完全多余的,可以想想办法割掉;如果是有其 ...

    明白了,之前设计时就有朋友说那样设计有影响,让我试一试,结果真不行了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