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PCB设计中,如何避免过孔带来的负面效应?

楼主(2021-04-22):
高速PCB设计中,如何避免过孔带来的负面效应?* \' s: k+ d% |; e+ y

网友:
    在高速PCB 设计中,看似简单的过孔往往也会给电路的设计带来很大的负面效应

网友:
    从成本和信号质量两方面考虑,选择合理尺寸的过孔大小。必要时可以考虑使用不同尺寸的过孔,比如对于电源或地线的过孔,可以考虑使用较大尺寸,以减小阻抗,而对于信号走线,则可以使用较小的过孔。当然随着过孔尺寸减小,相应的成本也会增加。

网友:
    过孔是少不了的,可以做背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