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DS仿真通过过孔连接的微带线,S参数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21-04-22):
    仿真的是从顶层到底层,通过过孔连接的微带线。层叠结构是八层板,如图所示。
    第二层和第6层是地。三维图如下图所示:

    这两个端口的参考地都在暗红色的平面上。如下图所示
    设置好端口以后,EM仿真,得到的S参数如下图所示:
    结果明显错误,请问这是哪里的原因呢?我觉得应该是地设置的问题。对于ADS,多层板的多层地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过孔和地直接相连?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因为这个

网友:
    我发现你这个模型里没有回流地PORT呢?我一般在EDA软件里画好,再导入ADS里仿真